隔离要怎么搞。?怎么搞??

楼主(2011-08-07):
图1中的U+ ,U—分别接在下图的V+,V-,要达到的效果就是V+,V-后端的网络多U+,U-的值不会产生变化,应该怎么隔离。谢谢。。。。

网友A:
以图1.jpg所示电路,不可能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不变。

楼主:
变化肯定是有的 我的意思就是U+,U-主要取决于前面的负载,后面的负载对他的影响很小,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已经是隔离设计了,要想输出负载增大而电压不变化就需要加稳压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