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电容的 限流电阻问题

楼主(2011-08-07):
RT   直流电压537V    电容是1000微法,求接进去的电阻多大,还有功率呢? 要多少??? 谢谢各位牛人了,

额  这个主要应用在变频器里面的

比如说7.5KW的变频器  ,380V的,装的电容是1000微法,则求限流电阻是多大? 还有功率?

那个40欧是怎么算出来的??

下面是电路图片

网友A:
能算出来确实是牛人

楼主:
为什么不能算出来啊??  不是有积分的公式吗??

你能说下什么条件没给吗?? 谢谢啊 呵呵

网友B:
“不是有积分的公式吗??”
确实有个积分公式。
你自己看看,积分公式里面有多少个变量,你的图中有几个。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好计算,条件?

网友D:
现在给出的条件,还不能计算出来

网友E:
这个电路干什么用不明确,电阻接多大意义不大。在现有条件下,接通电源瞬间冲击电流为13.425A,实际达不到。如果纯粹是为了减小对电源的影响就加大电阻,如果有其他目的,就要说明。

楼主:
这个电路干什么用不明确,电阻接多大意义不大。在现有条件下,接通电源瞬间冲击电流为13.425A,实际达不到。如果纯粹是为了减小对电源的影响就加大电阻,如果有其他目的,就要说明。 ...
引用 网友E:

是用在变频器方面的。。就是求那个充电电阻,启动电阻啊

网友F:
这个电阻是防止开机冲击电流过大损坏整流桥的。

网友G:
坐等牛人出现。

个人理解:
整流桥额定电流*系数 = 537/限流电阻;

楼主:
坐等牛人出现。

个人理解:
整流桥额定电流*系数 = 537/限流电阻;
引用 网友G:

那系数是多少呢??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乱猜的,上电瞬间电流最大,限流电阻限制充电电流小于整流桥额定电流,系数是留的预量

坐等高人出现,讲解电流电阻和制动电阻的计算。

网友H:
首先,这个电阻的阻值不能太小,更不能不要,否则浪涌电流就很大。目前的浪涌电流为13A多点。到底限制多大,一个要看整流桥或电源,另一个也要看电容能承受的浪涌电流。个人认为这个不是限制,13A不大。

其次,这个电阻不能太大,否则充电时间太长。目前的时间常数为40×1m=40ms。当然,如果允许更长的时间,那电阻也可以加大。但要注意,电容充电好几个时间常数才能逐渐充满。个人认为这个40ms有点太小,变频器用不着那么快速的启动。

第三,电阻的选择要看耐压。任何一款电阻都是有耐压极限的,选择时要大于最高使用电压并留有足够的余量(比如至少1倍)。

第四,电阻的瞬时最大功率,发生在刚充电的瞬间,达到537^2/40=7200W!你能按照这个功率去选电阻吗?一般不能。延长启动时间也可以降低瞬时功率。例如取400ms、400欧,那么就是720W了。

最后,电阻的选择不能只看瞬时功率,还要看单次允许能量。电阻尽管没人提及这个指标,实际上是有的,任何器件都有类似这个指标,例如MOS管IRL3803的,为0.61焦耳:

1000uF电容充电到537V,能量是0.5×537^2*1m=144焦耳,很大了,在充电过程中,也同时有相同的能量也就是144焦耳要在几十毫秒的时间内耗散在电阻上,因此,该电阻必须能承受144焦耳。承受不了又如何?那电阻的导电体就熔化了,甚至气化了,产生电阻爆炸。那么电阻的单次允许能量取决于什么?主要由电阻有效导体的热容和电阻的最高耐温决定,次要的也取决于电阻体的快速散热能力。最高耐温,与材料有关,例如镍铬合金的可以承受几百度甚至上千度。至于热容的计算,比较容易,就不赘述了。一般来讲,可以选择稍大的电阻,这样电阻产热可以有机会释放出去。启动再进行短路,这样对这个电阻的要求就低,同时解决启动后该电阻继续耗散功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