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控制的电磁铁电路问题(紧急求助高手)?

楼主(2011-08-07):
双MOS管控制的电磁铁电路,MOS管触发波形为Dvrive1、Dvrive2,线圈两端电压为UL,看不懂的是为何线圈两端会出现负压??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线圈两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波形。

网友B:
q1截止后线圈产生下正上负的反电势,经过后面负载、二极管d4形成回路,自然就出现负的了,这是由电感线圈的性质决定的

网友A:
4楼:
Q1导通时,线圈里面有电流吗?

网友C:
驱动不同步,你的电流回路在哪里?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急了点,把Dvrive2的波形画反了,谢谢指正。

另外怎样可以直接发图片啊,第一次发帖,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C:
不好意思,刚才急了点,把Dvrive2的波形画反了,谢谢指正。

另外怎样可以直接发图片啊,第一次发帖,还请各位指点!
引用 楼主:

Q2关断后,电感与Q2的Coss形成谐振造成的。

网友D:
有这种必要的说吗?

楼主:
谢谢,那么这种负压有没有什么作用啊,我觉得这个电路里既然放Q2,肯定要起某种特殊的作用的吧?

网友A:
11楼:
按照你8楼重新贴的图,线圈两端仍然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波形。
实际上,Q1关断后L1两端电压已经反向,其数值为L1中电流在Q2的Rds(一般比较小)、R1(数值未知)以及D1上的压降,且该反向的电压(上负下正)在Q1关断Q2导通期间近似指数减少(因二极管压降不遵守欧姆定律)。
当Q2也关断后,L1两端反向电压将有跃变增加,但其波形也绝对不会如图中所示那么方,而是阻尼振荡波形(阻尼强的话可能是指数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