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C5A60S2无故发生错误,兼容问题?

楼主(2011-08-07):
汇编做的一个用液晶显示的功率计
通过判断标志位来实现显示菜单的选择
在STC89C52中完美运行

但是烧录到STC12C5A60S2中却发生错误,在没有检查按键的情况下,菜单显示跳转到第二项,而且有乱码

疑似标志位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变化,莫非是兼容问题

网友A:
:Q 看不懂

网友B:
STC89C52是12T/6T, STC12C5A60S2是1T的,后者的速度要快很多,是否延时等没处理好?

网友C:
应该不能直接代换吧.

楼主:
恩,唯一的差异是处理速度问题
但是我一开始就改过了啊
还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