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11-08-07):
高手看看这是个什么元件?

表面标的为13R G ,这是电阻吗?不知道在那里可以买得到?

网友:
只能说国产货这样子

楼主:
作工的确非常粗糙。

网友A:
这个东西十个腿,没见过,求解答

网友B:
这你应只看中间的那个
外面的“腿”是他的应用
so...
有可能是小作坊的自制电子原件
万用表测试中间原件的各种特性!
应该能知道大概吧!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黑色元件的电阻为14欧姆,不知道是不是电阻.

楼主:
黑色的元件难道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网友C:
回复 楼主:
改变一下环境温度再测试一下阻值;或者也有可能是PTC过载保护的电阻,那需要测试过载的时候能不能关断的。

网友D:
NTC功率电阻?

网友E:
一个外星物件引发的议论

网友F(2012-12-02):
量一下就知道

网友G:
这东西功能?

网友H:
同意8楼,用烙铁烫一下看看电阻值有无改变,普通电阻的温度系数不是很高,如果是NTC电阻很明显会改变阻值.

楼主:
大家讲得非常好,找到一个厂家,说是热补偿电阻

网友I:
热敏电阻正解

网友J(2013-01-03):
山寨,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