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1全国电子设计大赛

楼主(2011-08-07):
罗伟雄教授在河南演讲“谈谈2011电子设计竞赛”(2011.7.23)**来源:无线电协会
相关链接:http://www.wxdxh.net/bbs/show.asp?artid=241

                             2011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精神

2011723日在河南南阳,由河南省教育厅主办的河南省高校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研讨会上,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专家组组长,北京理工大学罗伟雄教授在会上详细谈了今年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基本要求及赛题特点。其相关精神,总结如下:
1、赛题数量减少,大概5题;难度有所降低,题型突出基础知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单片机应用)的综合应用能力的考核,降低专业特性和专业特色,降低直接应用性特性(也是降低专业特色的一个方面)。
原因:今年要回归电子设计竞赛的初衷,即突出基础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主要包括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单片机应用。而不会像2009年及之前的专门为特定专业出题(如自动化控制,通信等)。所以,今年的题型更具一般性,更能兼顾各专业的基础知识的教学,即能保证任何相关专业的学生都能作的赛题。
过去的恶性循环是,赛题越来越难,原因是赛题一旦公布,许多学校就有大量的后续团队,甚至各大相关的公司都介入竞赛,帮助完成赛题,结果导致下届竞赛不得不加大赛题的难度,结果却脱离了竞赛的初衷。因此今年的题型和难度都有所变化,但为了滤除可能的作弊,将于913号再对得奖队搞一个全封闭型竞赛。
2、由于有飞思卡尔竞赛,及降低专业属性,故小车控制类题不会有(此偏工业控制),无线通信类题不会有(此题偏通信)。但电路匹配网络、电源设计类题可能有。
3、没有纯数字或纯模拟的题;
4、赛题更多偏向于硬件设计,与单片机相关的软件设计内容一定有,但不会多,量也不会大。因为软件设计量太大,容易导致作弊,或外部协作力量的介入,对竞赛评判不利,所以诸如DSP、嵌入式系统等太偏软件设计的赛题不会有;
5、新技术新器件仍然鼓励使用,但并不额外加分。与数字电路相关的设计可利用FPGA/CPLD及其相关小系统上完成;
6SOPC技术的应用只突出适用性。即赛题不会提出用什么技术,只要能按要求完成,任何技术都可以。罗教授特别提到,SOPC实际上就是一个FPGA加一个内部的单片机。
7、今年的模拟电路设计肯定包含运放的不同类型的应用,强调这是基础。
8、在评审中,今年仍然可能考虑系统的性价比和功耗。所以如果直接将接口完备的系统板(如DE2板)用到竞赛中有可能扣分。
9、赛题将突出电子设计的特点,而降低其他能力的考核。如与机械加工,道路加工,转轴加工、吊瓶、木板选择等等。因为这些能力不应该在竞赛的考核范围内,否则就不叫电子设计竞赛了。
所以根据这个精神,今年的赛题,纯电子类,纯基础知识应用类题一定较多。
10、为了突出电子技术的硬件设计,今年起,将往年50分的论文分数降低到2030分,增加电路实物设计的分数。即今年的评分更加注重硬件系统的技术指标。硬件不过关,论文再好也不会有什么分。

913日的全封闭电子设计赛相关情况和要求:
参加竞赛对象是已经获全国一等二等奖的参赛队。全封闭8个多小时,完成一个难度不大的数字模拟小系统设计项目。FPGA和单片机最小系统需自备(针对数字电路的设计),模拟电路由此次日本赞助公司提供一片专用芯片,提供详细的使用说明。此专用芯片最大的可能是一片多运放的器件,但也有可能是ADCDAC。因此还要准备通用板,好焊接此器件(建议现在就上网搜索此公司的相关器件产品)。对于评审,要求此系统的焊接器件要符合规范,器件引脚和连线要尽可能短,减少干扰可能
//=============================================================

另外,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啊?

网友A:
真的不会有机电控制类吗???

网友B:
肯定的有的

网友C:
SX1212最新一代无线模块 低功耗、远距离 UTC1212模块是高度集成超低功耗半双工微功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片上集成嵌入低功耗STM8,采用最新一代高性能射频芯片SX1212。其中SX1212创新的采用高效的循环交织纠检错编码,使抗干扰和灵敏度都大大提高,模块提供了多个频道的选择,可在线修改串口速率,发射功率,射频速率等各种参数,二次开发简单方便,当然也可以通过MCU来设置常规参数,模块电压范围为2.1-3.6V,适合电池供电,和手持设备应用开发,在接收状态仅仅消耗5.5mA,有四种工作模式。在1SEC周期轮询唤醒省电模式(Polling mode)下,接收仅仅消耗不到20uA,理论上一节3.6V/3.6A时的锂亚电池可工作10年以上 基本工作原理:模块平时处于接收状态,一旦收到数据,就把收到的数据通过UART输出,这时你可以用单片机来个中断接收函数啊,把数据读取存储,发送数据的时候把要发的数据通过UART送给1212模块,他就自动发送,发送完毕,自动切换到接收模式功能特点 (1) 3.3V电压下,最大有效发射功率10dbm(约合10mw); (2) 工作频率390-470MHz可设置,适合多节点的跳频通信; (3) UART/TTL串行接口(只需连接TXD RXD GND VCC就收发通信)支持 (4)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bps波特率; (5) 低功耗,休眠状态仅为1.5uA,可满足低功耗设备的要求; (6) 通信速率、发射功率可软件设置(免费提供上位机配置软件); (7) FSK调制,采用高效纠错编码,抗干扰能力强,接收灵敏度高; (8) 数据缓冲,支持一次收发数据包长达高达256字节; (9) 模块采用DIP-2.54mm间距接口,即插即用,便于嵌入式应用; 配我们公司的8.5cm(2.5dbi增益)棒状天线,实测500米以内稳定传输,700米仍有信号,如配更高增益(一般5dbi以上,但体积大)天线可达1000米以上,而普通NRF905、CC1101的通信距离在200米左右,而且接收电流都在20mA 左右! 网购连接: 上位机(电脑)配套无线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399851548 下位机(MCU) 配套无线模块: STM8+SX1212+5.2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8806322 STM8+SX1212+8.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08914830 STM8+SX1212+2.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9297932 参数设置及测试功能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45545256 行业应用 物流跟踪、仓库巡检、电子标签等 替代232、485进行无线数据通信 工业仪器仪表无线数据采集和控制 AMR(水、电、煤气)三表自动抄表 住宅与建筑物(智能家居)控制 机器人控制、电子消费类产品无线遥控 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无线传感器网络

网友D:
我来了!!!大家好。

网友E(2015-07-27):
有没有15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