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傻瓜菜鸟第9帖——红杏+C++LED显示

楼主(2011-08-07):
初学M0
初学C++  试试写个C++小程序 再用上大叔的红杏
感谢大叔的教诲

led.cpp

/*---------------------------------------------------------------------------------------------------------*/
/*                                                                                                    */
/* Copyright(c) 200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NUC1xxM051Seriescfg.h"      //红杏头文件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
** Function name:       delay_loop
** Descriptions:        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Ms(uint32_t z)
{
uint32_t i,j;
for(i=z;i>0;i--)
    for(j=2000;j>0;j--);
}
class Point
{
public:
    int x;
int y;
void init()
{
   x   =   0;
   y   =   0;
}
void output()
{
     GPIOAs.DOUT.Regs    |=   0xff;
  GPIOAs.DOUT.Regs    &=   x;
     DelayMs(1000);
  GPIOAs.DOUT.Regs    |=   0xff;
        GPIOAs.DOUT.Regs    &=   y;
  DelayMs(1000);
}
};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LED2跟随LED1的亮灭而灭亮测试程序
**                      现    象:下载代码,运行程序,则LED1亮LED2灭 LED1灭LED2亮循环反复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 SYSCLK =>12Mhz*/
UNLOCKREG();
    SYSCLK->WRCON.XTL12M_EN = 1;
LOCKREG();
//
//    DrvGPIO_Open( E_GPA, 2, E_IO_OUTPUT );
//    DrvGPIO_Open( E_GPA, 3, E_IO_OUTPUT );
GPIOAs.DMASK.Regs  &=  0xf3;
Point pt;
pt.init();
pt.x   =   0xfb;
pt.y   =   0xf7;
while(1)
{
    pt.output();
}
}

[localimg=180,135]2[/localimg]

网友A:
鼓励之,水王加油,争取在半年内拿下一个250,也不枉费水王之称号!!!

网友A:
水王,把红杏先学好,里面包含了结构,联合,位域,枚举的基础知识,这样老师的暴力头文件就好学习了,因为有转换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叔  红杏还有很多不懂 有很多要请教您 又怕打扰您

网友B:
水王,好样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