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中怎么画表格或添加表格

楼主(2011-08-07):
需要在原理图上面加一个表格,表格中记录元件名称、编号、数量等信息,请问怎么加表格?
是不是只能有Place  wire画表格?

具体,就是在下图中表格的上面延伸加一个表格

楼主:
求帮忙啊 ~

网友A:
1. 在.sch图上任一点,点右键,出现窗口,点Document Options.
2. 勾选 Title Block,建议选择ANSI (Standard会代填一些预设数据,但常忽略我们所要填入者),后设定其它规格。
3. 再按Document Options上面的Organization夹,入内填写标题与所要打入之信息。后按OK,离开。
4. 我们现在会看到标题区块(Title block)在右下方。
5. 补填标题区块不足或空白的地方:在.sch图之上方选项中,选Place, 再选 Annotation, 将所出现的虚线小方块([Text])移至所要补打字的地方(标题区块中任何地方)。
6. 对虚线小方块([Text])点二下右键,出现小窗口,第一列出现:Text.
7. 将Text改成君所想要打入的文字符号等,按OK。
8. 重复到君所要填入者,完整时,即大功告成。
9.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