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模拟信号隔离如何做到体积小成本低呢?

楼主(2011-08-07):
现在电动汽车上的电池单体电压采集采集倒是容易
带eCAN和12位AD的DSP便宜的才3刀多些
但多路模拟信号都需要隔离
用线性光耦占PCB面积挺多的
隔离放大器又贵

真的没有办法了么?

网友A:
先AD再隔离

楼主:
数字信号隔离的确比较简单 成本也低 PCB占用面积也少
不过现在的MCU外设越来越丰富了 不用的话不够经济
刚刚上网看了一下
国内有些厂商把常用的线性光耦和限流电阻 调零电位器
用一块小的PCB重新封装成一个模块 只留出引脚
使用的时候就像一个大功率的桥堆一样树立在PCB上

网友A:
线性光耦适合用于低端采样,线性度约束太大.
线性隔离放大器的线性度也有影响.
要做高端采样,最好用数字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