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个防反接电路

楼主(2011-08-07):
求大家推荐个防反接电路,我知道可以串个二极管,但是我忍受不了那零点几伏的压降,希望大家推荐个无压降的防反接电路,我的是5V输入,直接进单片机,接反了直接死掉了,而且以后那块还会被浇封,想修都没法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网友A:
在意压降,可以用MOS管,低导通内阻的。另一种方法是在电源与地之间反向并一个二极管,同时在输入处串接一个自恢复保险,接反了,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会很大,从而使自恢复保险断开实现保护。不过现在条件下最好使用MOS管防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