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xtr105的进来看看。

楼主:
我用的xtr105外接pt100测量温度范围为0~300度。我测得11脚的
电压不为5.1v,请问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是datasheet里面说11脚为5。1v。

如果我测得0-300度,电流为4-20ma。是0度是4ma ,300度是20ma吗?是线性的吗?我用的是pdf的电路图。附上datasheet。 不胜感谢。电路图在附件中。

网友(2011-08-07):
你的电路发上来看看

楼主:
我的电路是pdf上的电路图。这上面怎么不能发图片

网友A(2012-02-10):
我的XTR105的11脚输出也不对,而且随温度变化而变化,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B(2012-05-24):
如果你已经看了器件手册,电路参数按照手册计算过,那这个电路只要没有接错线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C:
手册上讲的很清楚,至于4-20mA对应0-300度,这个一般需要用电位器来调节放大倍数和桥输出电压来达到,需要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