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为什么加不起速

楼主(2011-08-07):
步进电机型号28BYJ-48.四相五线。以300HZ左右的启动频率启动后保持一定时间,之后只能降低频率却不能提高频率了。最高运行频率不是比启动频率要高一些吗?
    希望熟悉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朋友能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A:
支持楼上的支持楼上的支持楼上的支持楼上的

网友B:
四相五线的步进电机,只适合用单极驱动方式哦

才300HZ,如果没带减速的,速度应该是能提高的。做加速启动试试,小电机,加速做得均一点比较好

楼主: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81
2401&ptid=253702]3# 触觉的爱

谢谢你的指点,我的是用L298驱动的。步进电机资料里给的减速比1;64,这样是不是不能加速了,而且你说的加速均匀点怎么做到?

网友C:
有没有人有UTC3843AL

网友D:
均匀点我的理解应该是慢慢加速,慢慢提高控制频率。
另外带减速的目的是应用于慢速场合的,也就是内部的轴转一圈,外部的轴只转360/64=5.625度。
要想加速,提高控制频率就行了。 ...
引用 网友E:

均匀点,是指每连续两步之间速度要尽可能的圆润,平滑,无突跳,也可以认为速度在那一段是单调函数。不是慢慢加速,步进电机也有带大负载且需要快速启停的场合,速度处理好了步进电机加速时的声音很好听,加速度不好时会出现噪音,力量严重打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不知怎么提不高频率了,启动给的300HZ左右就再也高不了了

网友F(2011-09-21):
用梯形的速度曲线就行了,要求高的话也可用S曲线

网友G:
慢慢加速呀。

网友H:
先看看是不是机械上的问题 加点润滑油...

网友I:
怎么样回答到了这个帖子来了....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