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关于keil的很奇怪的问题,不知道你们遇见过没有

楼主(2011-08-07):
今天写完一个程序并且编译通过后,用proteus仿真,发现效果不理想,于是回到原程序重新编译了下,就冒出了这么多莫名奇妙的问题,还望高人指点!
在单步调试时我为了模拟按键按下的情况,将IO口的某个位的勾去掉了,其它的也没执行什么操作了
大家注意看我的程序中记个函数的开头均没有下划线,而在输出窗口的引号内的函数为什么都加上了下划线了呢,请搞人指点啊

网友A:
编译时加上的

网友B:
看第039行最后一个分号。谢谢。

网友C:
楼上很仔细啊,我这有一份关于编译错误的资料,楼主可参考一下。

C51compile error.rar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多谢多谢!我一直以为是软件设置的问题,所以就没注意程序,没想到一个分号导致了这么多莫名奇妙的问题,以后得多注意了,这个教训吸取了,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好资料啊!多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