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高人的单片机复位抗干扰策略

楼主(2011-08-07):
首先假设51单片机工作在一个极其容易复位的场所,比如平均每小时会受干扰复位一次。复位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安全问题。
在软件方面,怎么保持单片机复位后继续原来的工作呢。
关于这方面,我有一些困惑。我还是在校学生,所以也没真正接触过项目。我在老师的课上按老师要求做了软件时钟复位后在放开还是继续走的试验。可以实现,但是总感觉有很多疑问。
我的思路仅仅是如此: 1在初始化时,首先解除中断封锁(因为复位的时候可能在中断中)2判断在ram中做的标志(此标志为上电初始化完做的标志),如果是复位则跳到主循环,不初始化.
这个思路就实现了软件时钟复位后继续走.但我还是很怀疑,这样就可以拿来应用了吗?由于读书时没敢问老师,今天提出来请大侠们指点啊.

楼主:
由于问题不是很明确,在此补充,比如说我控制一个物体移动到一个确定距离的位置,移到一半时,复位了,距离不可能重新再算,这样移动过头了也就出事了.然后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此题仅限通过距离来算,没有限位之类的)谢谢了.我是感觉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请大家帮忙哈.

网友A:
复位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安全问题时,  是不能用软件方法的,  要用安全保护系统 + 3机容错系统.

网友B:
1、如果每小时会干扰导致复位1次,那么抓紧把它扔了,千万别用。
2、抗干扰策略就是要让它不被干扰导致复位,而不是在干扰复位后来以后救火。
3、设计中需要考虑一定抗干扰容限,在此容限之内时,通过抗干扰策略防止设备产生复位等异常,在此容限之外,则可能该抗干扰措施对付不了,则需要采取应急救助机制,而这个机制则需要看具体应用需要,不同的应用需要可能方法差异极大,多数是通过硬件看门狗恢复系统。
4、如果你设计的抗干扰容限不能满足设备使用需要,则本身属于设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