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数字电压表量程判断电路

楼主(2011-08-08):
最近想做一个自动控制量程的直流数字电压表,在的量程范围控制方面卡克了,想请各位提供些宝贵思路和意见,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窗口比较器

网友B:
某些A/D芯片带有OVERRANGE和UNDERRANGE引脚,模拟输入过高或过低时这些引脚的电平将指示转换量程。
如果A/D芯片没有这些引脚,那只能用软件判断转换结果,改变量程后重新转换。

楼主:
gxs64
窗口比较器
,这个窗口比较器的参数是怎么怎么设置的,我的仿真没反映,电子原理图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C:
有没必要加窗口比较器?
软件判断一下采集的数据不就知道需不需要换量程了

网友A:
如果有CPU,一切好说。如没有,加窗口比较器。网上找一下。用339 OR 324做。电子挡找不到了。

楼主:
你我都是搞软件的,就不说软件控制的优越性了,有些东西为了达到目的还是有必要做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