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驱动细节问题

楼主(2011-08-08):
用msp430f449直接驱动液晶的时候,显示很不稳定(连续不断的闪烁)

我怀疑是液晶时序的问题,但是ACLK的各种分频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是字段液晶还是什么液晶?
字段液晶的话,会不会是帧频设置偏低了,看看寄存器BTCTL?

网友B:
程序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同2楼,楼主应该说清楚是什么液晶,最好能有液晶的datasheet,这样大家才好帮您。

网友D:
我也估计是液晶时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