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语句中,这些变量中的“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08):
CD, se
iw.iword=ia;
iw.iword=0;
if(!ci) cdt=iw.byt.chi;
else cdt=iw.byt.clw;//  如这个变量有两个点。

网友A:
结构体,联合

网友B:
点后面带的是结构体或联合体的成员。
LZ所用联合体貌似这样:
union {
     unsigned int iword;
     struct {
          unsigned char ichi;          // 这里要注意大小端问题
          unsigned char iclw;
     } byt;
} iw;
引用成员:
    iw.iworld,  iw.byt.ichi,  iw.byt.iclw

网友C:
楼上正解,哈哈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