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dram的问题

楼主(2011-08-08):
我的扳子上有一块sdram, 我发现,不能把段定位到sdram中去,只要把段定位到sdram中, 在load的时候,就会提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80000000.

请问一般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在EMIF 中sdram相关寄存设置的不对?

而且,我在ti的ccs安装目录中找了一个blink的例子程序,就是让c6713的dsk上led 闪烁,结果发现,在这个例子程序中, 把程序段定位到sdram中,也是这个结果,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80000000

网友A:
请检查你的gel文件.看在gel文件中有无这个地址段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