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一个不解的问题

楼主(2011-08-08):
创建新工程后,添加了*.lib和*.c文件后,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为什么还要添加*.asm和*.cmd,还有,如果要添加,应该怎样添加进去,在哪里找这两个文件

网友A:
你那两个文件.asm和.cmd文件是你自己编写的文件,你编写好了放在什么地方就从什么地方添加,不是现存的文件,当然你也可以用别人的现存文件,比如:一个.c文件和其他的.h文件是需要你自己编辑的,也可以使用现存的,就那样咯~~~~~~~~~~~~~~~~~~~~~··不好别怨我啊:lol

网友B:
.asm文件并非是一定要的.

.cmd文件是需要的,你有了C文件,你是知道主函数是Main,但机器不是这样认的,机器只认得地址.
因此你需要将main()这样的东西最终变成(void *)0x80000000()这样的东西,这个转换过程就是编译.而编译就需要cmd文件来确定函数对应到什么地址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