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关于脉冲宽带测量的

楼主(2011-08-08):
现在频率搞定了。现在在弄脉冲宽度测量。但是现在卡在了一个电路里。我是用51单片机的T0定时器工作于GATE=1,由NIT0控制定时器的开启与关闭。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个电路实现让51单片机的只检测信号的一个脉冲。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上升沿产生中断,在中端处理函数里开始计时,并把下次中端产生方式改为由下降沿产生,下降沿到来产生中端开始计算时间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把INT0的中断方式设置成高跳变成低电平触发中断,然后在INT0中断那里关定时器?

网友A:
从高到低和从低到高都要产生中断,如果是从高到低产生的中端就开始计时,如果是从低到高产生的中断就停止计时

网友B:
这个要靠软件实现,一次脉冲响应之后,程序不再理睬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