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三路输出的稳压芯片

楼主(2011-08-08):
输入在5~12V,要求能够输出3.3V,5V,12V(300mA)三路电压,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芯片?烦劳各位给推荐下

网友A:
LM317  我自己试过在1V-17.8V之间连续可调 效果不错!很稳定

网友B:
楼主要的是多路稳压器,楼上看错了。

楼主可以找下intersil和TI,不过你里面有buck有boost还有buck/boost好像有点BT,如果空间不是问题,我劝你分开做要自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