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能否就FLASH选择字节的操作做个说明?

楼主(2011-08-08):
谢谢!

网友A:
手册中有详细说明:
PM0075 Programming manual: STM32F10xxx Flash memory microcontrollers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NUAL/CD00283419.pdf

楼主:
关键是不理解手册说明,被选择的字节是不是固定不变的地址?

网友A:
关键是不理解手册说明,被选择的字节是不是固定不变的地址?
引用 楼主:

不理解可以问嘛。

什么叫“被选择的字节”?能举个例子吗?

楼主:
应该叫选项字节(option bytes),好像提个问题都困难!如果用FLASH保存数据,同时保存的数据字节数或者记录数想用一个或2个字节保存,DATA1和DATA0字节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A:
所有选项字节(option bytes)的地址都是固定的,不可能浮动。

DATA1和DATA0可以保存用户自己的数据。如果你不熟悉选项字节的使用,不建议使用DATA1和DATA0,因为要擦除DATA1和DATA0时会同时擦除其它选项字节,然后再恢复,如果你不熟悉造成操作错误,则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楼主:
谢谢香版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