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楼主(2011-08-08):
我用串口的Txd和Rxd接max232芯片的232Txd与Rxd    再将其TTl的Txd和Rxd接到GTM芯片上  想让他实现串口通信  结果没反应   电源用7805转换  查了俩天了  没进展   想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如果232部分没有解错的话,
问题在于计算机的串口和232部分解错了吧,串口线有交叉和直通2种的,你查下吧
再不行,示波器别忘了用啊

网友B:
你就是接错了

网友C:
接反了,PC串口的Txd和Rxd应该分别接max232芯片的232Rxd与Txd。

网友D:
RS232通信,两个端口的对应关系是

RXD1 == TXD2
TXD1 == RXD2

就是得用交叉线,除非你板子自己交叉了已经

楼主:
各位大神我说错了  其实没接反
那还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硬件没错,那你软件呢?协议,速率?

网友E:
很显然是你对GSM模块的TXD,RXD的输入输出方向理解有误……:lol

网友F:
如果没接反,检查电平是否正确。

网友G(2011-10-20):
我也遇到了串口通信的问题,是关于串口与上位机相连,虽识别串口,但不能下载程序,详见我的帖子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277835-1-1.html

网友D:
这个只能自己慢慢查的了......问一年估计也解决不了

网友H:
还是接错
mcu的TX接232的TX的输入,232的TX输出接PC的RX

网友G:
1、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2、检查单片机串口部分。软件上,可以自己写一个串口自发自收的程序测试;硬件上,把串口的2脚和3脚短接。
3、使用好的开发板与GTM芯片进行通讯,检查GTM芯片

把一个整体分成部分,确定问题出在哪一个部分。这样才能好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I:
同意:
1、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2、检查单片机串口部分。软件上,可以自己写一个串口自发自收的程序测试;硬件上,把串口的2脚和3脚短接。
3、使用好的开发板与GTM芯片进行通讯,检查GT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