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3的TTS功能

楼主(2011-08-08):
目前很多MP3都有TTS功能,试听了一下,发现还是蛮流畅的。有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有尝试过,如果单独的把汉字一个一个的读出来,会很生硬,不连贯。

楼主:
度娘没有说明白呀

网友A:
目前来看,MP3播放器的主芯片还无法实现TXT文件的转化功能,因此绝大多数MP3播放器的TTS功能是一种软性功能,TXT到MP3之间的转换是在电脑内通过相应的软件来实现的。
-----------------------------------------------
google出来的, 好像是要把txt先用软件转换成mp3, 希望楼主多加介绍一下T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