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信号峰峰值如何测量·~~?

楼主(2011-08-08):
范围10Hz ~50KHz,10mV~10V,小信号我准备先放大,不过分割点还不好确定·怎么测峰峰值?是用采样?峰值检波·?·希望大家给些建议·

网友A:
还好频率不高,可这个电压范围很大,能不能考虑分级测量,用精密整流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的意见··我准备是分几级,不过分界点还没想好,就是精确整流怎么做呢?

网友B:
感觉不停的采样比较也行的

网友C:
最高50kHz,若用连续采样比较方式,A/D频率需要很高才行,这样成本太高。
峰值检波,所使用的芯片也必须具有足够的带宽,普通运放已经无能为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说的很有理~~实际的好方法··?

网友C:
6楼:
可能还是使用峰值检波成本较低。

网友A:
精密整流其实也是峰值检波的一种,精密全波或半波整流对100mv的信号进行整流已经有较理想的精度,所以不想分多的话两级就ok了,10mV~1V分一个(放大10倍),1~10V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的指点··是不是整流后就可以直接给AD?用什么方法测呢?是采样还是其它的呢?

网友A:
前辈就称不上了,一起交流交流,整流滤波不就是直流了吗,直接采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