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中的电流

楼主(2011-08-08):
我刚做了一个电流测量电路,焊接后测试好用否,发现电流越来越小为什么?问了领导后,他说,这是最基础的,让我自已想想。我没想明白,难道一个电路中,当它越来越趋于稳定,电流就会越来越小吗?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来测量电流的,那要看工作原理才知道为什么电流越来越小了

楼主:
就是做一个电流测量的模块啊

网友B:
你至少得上个图让大伙分析吧,不然就让我们空想啊。

楼主:
由于公司关于技术资料管理方面的原因,我们不能从电脑里转东西出来,不好意思,不能传图

网友C:
楼主说清楚:‘电流越来越小’ 的电流是直流或交流?电流是被测量的电流或模块工作电流?

网友D:
由于公司关于技术资料管理方面的原因,我们不能从电脑里转东西出来,不好意思,不能传图
引用 楼主:

那就干脆别在论坛里面问。

网友E:
问的问题都没有说明白,无语啊。
测直流电流用了交流耦合?

网友F:
支持LS!你们公司自有高手解答。

网友G:
楼主要讲清楚问题。

网友H:
lz还是上个图吧

楼主:
就是用LM324做的一个电流测量模块,用它来测量电流,随便找了一个电路板做负载了,我测量的电流是这个负载的电流,是直流的。
我们的电脑被装的LIUX的系统,不是WINDOS,上网使用的是虚拟机,所以不能传,请见谅

网友I:
估计你这样说谁都没办法给你答案,你按我说的重新描述一次.
1、被测电路是什么样的电路,供电电源是什么样的情况
2、你做的电流测量电路是用什么电路,有哪些参数指标
3、负载是什么样的负载,感性的还是阻性的
4、电流越来越小是从多少到多少要量化出来
如果你这些都能描述清楚了,基本大家都明白了,你自己估计也差不多明白了。

楼主:
这个是电流测量电路

网友J:
天啊,你给负载电路板串100欧的负载,它能工作OK? 测电流基本都是0.x欧电阻采样。
还有LM324怎么用3V供电,它不能正常工作。还放大23倍。:L

楼主:
我又看了一下LM324手册,供电是5V~30V之间,那我改为5V。

网友K:
这个小是怎么个小法?对比标准表越来越小?
从多少小到多少?标准表读数又是多少?
你的整体放大倍数这么大,按理不会是发热的原因。

网友L:
关键是测量的电流范围是多大啊?

网友L:
如果是很小的电流,这个电路可以工作。如果电流很大,电路会饱和的,输出恒定为电源电压

楼主:
135~17微安 电流变化范围

网友A:
你人品好,看来我要来借下你的人气了
我的问题啊,求助:

我用的AD采样芯片是CS5532,我的参考电压是2.5V,芯片设置的采样增益是1,也就是说模拟电压输入2,5V时,采样的AD值是0XFFFF,(我只用高16位数据),但现在的问题是,输入的模拟电压为1.62V时,采样已经满量程了,即AD值是0XFFFF。是什么问题呢,是芯片哪里没设置好,还是电路什么地方有问题。
谢谢各位啊!

楼主:
电流由130多~14.多微安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的,如果电流过大,输出为2.14V左右电压,可是如果是小电流,为什么电路中电流为越来越小呢?应该是个常识性的问题吧,向您请教。

楼主:
来帮忙解决解决啊

网友M:
嗯 说详细些就好解决了 模糊  不好说

网友N:
我刚做了一个电流测量电路,焊接后测试好用否,发现电流越来越小为什么?问了领导后,他说,这是最基础的,让我自已想想。我没想明白,难道一个电路中,当它越来越趋于稳定,电流就会越来越小吗? ...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你在说什么?
电流越来越小,是指谁的电流?  是你要测量的负载中的回路电流?还是你测量模块的工作电流?

如果是侍测负载中的电流电流越来越小,,,你能确定你负载中的电流是恒定的?如果能确定就是你的模块热稳定性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测量的电流应该是负载中的电流,它越来越小。

网友O:
是不是电源快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不是的,我的电源是电源调节箱,稳压

网友P:
负载在1k以上测出的电流才有价值,被测电路有惰性元件存在

网友Q:
晕,搞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P:
"惰性元件"指什么元件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R:
1,用 锰铜丝 或者 康铜丝 绕制  的  零点几欧姆的电阻  做取样电阻。
2,电路中 如果电流大的话,最好使用 电流互感器,  如果是直流的话 需要两个直流互感器反接!
3,另外  看你的电路 好像 双电源供电的放大器呀, 搞清楚 如果用单电源 要加偏置。还有电压太低 用正负12V  正负15V 都没问题。
4,请问电路的放大倍数, 超级无敌牛人呀?哈哈

网友S:
电路都看不明白,看来我需要补充一下基础知识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