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88 SSP1口读写串行Flash MX25L1605D问题?

楼主(2011-08-08):
4.  在对串行Flash MX25L1605D进行读RDID操作时,LPC2388发送0x9F时,MX25L1605D应该返回3个字节:0x00C22015; 可是返回的前3个字节是0x00FFC220,当返回第4字节时,返回的是0xFFC22015;有人说是SSP1初始化有问题,请各位高人指教?
    附上SSP1初始化代码:
          void  SSP_Init (void)
{

     IO0DIR  |=  SSP_CS;       /*  SPI1的片选引脚P0.6做输出    */
     PCONP  |= (1 << 10);      // 在外设功率控制寄存器里使能SSP外设1,默认情况下,该外设已被使能

    PINSEL0 = PINSEL0|(0x02 << 12) | (0x02 << 14) | (0x02 << 16) | (0x02 << 18);  // 选择SSP: P0.6 - SSEL1, P0.7 - SCLK1
                       // 选择SSP: P0.8 - MISO1, P0.9 - MOSI1

    /* 设置数据长度为8位,帧格式SPI,SCK高有效,第2个时钟沿采样,位速率为默认值。 */
    SSP1CR0 = (0x07 << 0) |                     // 8位数据长度
              (0x00 << 4) |                     // 设置帧格式为SPI
              (0x00 << 6) |                     // 设置SCK高有效
              (0x00 << 7) |                     // 数据在SCK的第2个时钟沿采样
              (0x00 << 8);                      // 设置SSP通信位速率为默认值

    /* 设置SSP对PCLK的分频值,主模式下有效, 500Kbps */
    SSP1CPSR = 48;                 // SPI通信速率:SSPLCK = PCLK / SSP1CPSR
                                             //                     = Fcclk / 2 * SSP1CPSR
                                             //                     = 48MHz / 2 * 48
                                             //                     = 500k

    SSP1CR1 = (0x00 << 0) |                     // SPI正常工作模式
              (0x01 << 1) |                     // SSP使能
              (0x00 << 2) |                     // SSP设置为主机模式
              (0x00 << 3);                      // 从机输出禁止

}

网友A:
楼上兄弟最后是怎么解决了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现在是每次读操作前,读SSP0DR 8次 忽悠过去
SSPn DMA Control Register 没有动,按道理FIFO是关闭
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