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5V转4.2V,用mic29302好还是用lm2576好?

楼主(2011-08-08):
电流峰值2A。

请教用这2个芯片,哪个效果较好,哪个成本较低?

听说MIC29302发热大,而LM2576对电感、电容要求高。

网友A:
如果我二选一,我用2930

网友B:
用俩到三个肖特基:lol

网友C:
要成本低的话,用低压降的LDO。
LM2576用在这里估计不行,而且转换效率不见得比LDO高。

网友D:
两个都不太好,建议用低压差的LDO。

网友E:
如果要求不高用2个二极管就行吧,还有就是用LM2596S-ADJ也行吧!不知道对不对,顶一把

网友F:
MIC2930就不错,这个就是LDO的。
不要相信所谓“发热大”,只要功率大,没有不发热的,除非是高效的开关电源。2A、0.8V压差,最大1.6W,如果不加散热片就很热了,必然的。

网友C:
LDO的话大概84%效率,LM257x或LM259x之类做的话连80%的效率都没有,而且占空也不够

网友G:
楼主,不必发愁,进口料性能固然可靠,可是伤钱,为何不试试国产BM2596?品质很不错,可以获得更高的性价比。LDO相应的外围电路更简单,值得一试!

网友H:
要求不严就二极管算了

网友I(2013-02-06):
一个是LDO,一个是PWM(尽管效率不高),两个东西的原理完全不同。
你要用先搞清楚自己的要求,再根据原理去选择吧!

网友J:
一起学习下,还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