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

楼主(2011-08-08):
关于检测继电器,使用二极管档位测量时,输入端与
输出端,检测时万用表表笔连接是否一样?

网友A:
测继电器用万用表?
你想测什么?
首先你要明白继电器内部的结构,继电器是没有“输入端和输出端”一说法
只有线圈 常开 常闭触点。

网友B:
线圈用欧姆档,常开常闭用通断档(响铃)

楼主:
2# jjjyufan 固态继电器JGT1FA型

网友C:
4楼:
“固态继电器JGT1FA型”
首帖就应该说清楚。

网友D:
固态继电器要看控制元件是什么,万用表未必都能测。

楼主:
6# chunyang 直流电

网友B:
回这样的帖子觉得自己特二,被调戏被玩弄的感觉。建议楼主别来问问题了,利用暑假补习一下小学语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