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路中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1-08-08):
我刚做了一个电流测量电路,焊接后测试好用否,发现电流越来越小为什么?问了领导后,他说,这是最基础的,让我自已想想。我没想明白,难道一个电路中,当它越来越趋于稳定,电流就会越来越小吗?

网友A:
板子刚上电,电路中某些大电容充电,运行一段时间,板子也许进入睡眠,电流更低

楼主:
会一直低下去吗?会不会到达一个值就稳定下来了?

楼主:
就是板子进入睡眠状态了,电流就稳定下来了吧?

网友B:
为什么呢

网友A:
板子睡眠状态,应该也是一个稳定状态,不过电流应该也是跳动的 幅度不大
板子工作状态,电流也相对是个稳定值,跳动的幅度应该比较大,关键看你外围

楼主:
所以板子一上电,从给电容充电到睡眠或工作状态就是一个电流越来越小的过程,可以这样说吗

网友A:
也不一定啊,有些板子上电启动的时候,是有时序的,先开那路电源再开那路电源,这个直观的显示就是电流在升高,然后板子正常工作后,趋于稳定,但是电流值肯定也是跳动的
所有,你要回答你老大的问题,你得搞明白你板子的原理

网友C:
LZ知不知道电路板上各种电容的不同作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忙,我是不懂那个电路的原理的,可是由于公司对技术资料管理的严格的原因,我没办法传图上来

楼主:
就是用LM324做的一个电流测量模块,用它来测量电流,随便找了一个电路板做负载了

楼主:
明天聊,我下班了

网友D:
谢谢你的帮忙,我是不懂那个电路的原理的,可是由于公司对技术资料管理的严格的原因,我没办法传图上来
引用 楼主:

既然这样,还是内部讨论吧,别泄露了机密

网友E:
:@ 那不要问。

网友F:
负载本身的漂移
测试系统的漂移

网友G:
板子刚上电,电路中某些大电容充电,运行一段时间,板子也许进入睡眠,电流更低
引用 网友A:

哈哈。

楼主:
这个是电流测量的电路

楼主:
17# pa2792 胖哥,你为什么笑呢,你帮帮我啊

网友H:
你直接测量一个电路板的电流这样检测不出你的后面测量电路的好坏,必须有一个标准,,比如有一个可调的恒流源供你测量////这样才能检测出你后面的电流测量电路性能怎么样///////////////////////

网友I:
也给你贴个图,我这个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I:
很多时候一个基准是必要的,不然你找不到一个下手点

网友J:
会不会是那个100欧的烧坏断路了

楼主:
电流变化范围:135~17微安

网友K:
这个信号也太小了,用358不合适。
一定要用358:
1)输入电阻要平衡,这一点你看下21L的图,再对比你的图就知道了,+ 、-输入端的电阻要一样。
2)放大倍数安排也不合理,一、二都是同一种运放,输入信号又小第一级放大倍数安排大点要好点。

网友L:
uA电流用100欧采样。。。。

楼主:
看来我的电路水平差得远呢,得好好学习。因为你们说的关于采样电阻如何选择我都不懂呢,请明白的详细给我解说一下吧,我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给讲一下这个电路设计思路,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好,我的放大倍数第一给要比第二级大多少合适呢,请指教。

楼主:
大家都来帮忙看看啊

网友M:
呵呵,还真没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学习了

网友K:
回复 楼主:
反过来就好了,第一级放大20~30倍,剩下的由第2级放大,这样第二级运放的失调电压的影响就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您的帮忙,我会改进电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头说,不是。

网友N:
100欧就是电流检测电阻?楼主测试多大的电流?除非测试的是很小的电流否则这个电阻用的太大了吧?

楼主:
我测试微安级电流,从100多到20左右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