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里面的几个文件不知道有什么用途

楼主(2011-08-08):
如题,每次建工程时候我就把这几个文件都加上,但是不知道具体什么作用,他们分别是context-switch.s79、cstartup_M.s、spmr.s79和low_level_init.c文件,我估计cstartup_M.s是启动文件,其余的就不知道啦:( ,请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想知道得更详细,你可以把那几个文件打开看看,一般都有注释的。

网友B:
问下香版。。。。 模板上添加多个启动文件。。。用宏定义打开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添加上去都不能使用宏定义选择打开。。。。。。

网友C:
我用103的系统没有添加这些文件好像也可以跑嘛!

网友D:
这个还真没仔细研究过,看看注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