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时如何保证各个引脚是高电平

楼主(2011-08-08):
如题,如何保证一上电各个引脚就是高电平。

网友A:
在main函数执行之前?

网友B:
初始化时用程序写进去,强制拉高!

网友A: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问题  1,在配置里把端口设置为输入,然后再在程序里把端口设为输出。和2,直接在配置里把端口设为输出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1,在配置里把端口设置为输入,然后再在程序里把端口设为输出。和2,直接在配置里把端口设为输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在1情况下,上电后在运行main前,端口是输入的配置,运行main(在程序配置运行后)后,端口为输出的配置。
在2情况下,一直是输出的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程序中需要根据调速把在一个端口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波形,如果我在配置中就配置为输入,程序中改输出,那么出来的波形正常。如果我直接在配置中就配置为输出,观察波形时,就有毛刺信号,而且是过一会儿就会有一个。不拧调速把时就有。对于这个不太理解为什么。

网友C:
楼上说的太深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深奥,表述不太清楚。。汉语水平差。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深奥,表述不太清楚。。汉语水平差。
引用 楼主:
;P

网友A:
可以看看你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上传了,有做电动车控制器的朋友也可以帮忙指点下。

网友E:
没做过,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