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提供一个电压反转电路。

楼主(2011-08-08):
输入正电压,输出负电压,输出电流大于1A,尽量控制分离元件的数量,成本较低,容易购买。

网友A:
用DCDC,去LT、MAXIM等的官方网站选型。

网友B:
要成本较低的话还是不要去LT、MAXIM等的官方网站选型。
国产和台湾的片子就便宜。
一个3A的同步整流不到1块就可以。

网友A:
国产的电源芯片多数都是逆向防止的,兼容原厂型号,找到原厂型号,想便宜的话,再根据型号搜国产替代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