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t23封装的什么元器件啊

楼主:
请问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元器件啊?
哪位大侠拔刀相助啊。。。。

问题补充:有2种现象:
1、直流电源(限流0.01A),加到2、3脚,2正3负,当加到2.6V时,导通。
2、直流电源(限流0.01A),加到2、1脚,1正2负,当加到20多V时,突然导通,跳到2.3V。
是什么元器件呢???

网友A(2011-08-08):
这是Cadence库里的封装,可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 ,,谢谢啊,,,我去看看。。。

网友B:
两个二极管在一起,也是二极管。看用处吧!在google找找料号的mark表,可能能对的上。mark就是元件封装上面的代号,像这么小的封装,一般都不直接标元件的料号的,只标一个mark(代号),比如2A,表示2N390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阅了下资料,手头正好也有BAV99的,结构如图所示:
其中:
1、1(红)3(黑) 示波器显示594;
2、3(红)2(黑) 示波器显示592;
3、1(红)2(黑) 示波器显示1141;
可以看出其内部单个二极管的导通值一样啊,两个导通值是各自的之和。
与我之前给出的SOT23封装的元器件测量值不一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就是因为找不到啊,就打算从元器件类别上分析。它的marking code是31A;
非常难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致:测量值上找不出关系啊。。。

网友C(2011-09-13):
明显是个ic

网友C(2011-12-16):
AAT60031A-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