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VCA810增益可变放大器呢?

楼主(2011-08-08):
我用来输给控制端的电压是由DAC0832给出的,而波形经过VCA810放大后变得很不漂亮,毛刺很多,请问一下用过该芯片的人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A:
以前用过 感觉还行啊

网友B:
退耦没处理好。

楼主:
2# zhang369761094 当时你的电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请教一下。

楼主:
3# tcp417014920 请问一下,退耦要怎么弄呢?

网友C:
最近也在做,希望有人能给个详细的解决办法

楼主:
6# laughmen 你也跟我遇到同样地问题?

网友C:
还没开始做呢,芯片才到手了,明天搭个看看,如果大家有经验的出来交流交流,对我这样的新手有很大的帮助呀

楼主:
8# laughmen 今晚试了下,终于发现毛刺多是因为数字地跟模拟地没有分开的原因,影响很大。

网友D:
我用VCA810做10M 30mVp-p一级放大的过程中,调节Vc控制电压-1.2V以上,输出信号就开始自激振荡
这个要怎么处理

网友E:
.....哈哈  刚刚看到我同学也在做这个题....竞赛用的  我也对这个芯片感兴趣...要不楼主传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F:
毛刺多是因为数字地跟模拟地没有分开的原因,影响很大!!!
学习了!!!
/*************我用VCA810做10M 30mVp-p一级放大的过程中,调节Vc控制电压-1.2V以上,输出信号就开始自激振荡,这个要怎么处理****************/

这个自己镇定应该是退偶没做好吧~

网友G:
VCA810资料上说能达到-40dB~40dB,实际到了30dB以上就很容易自激了,偶是这么感觉的。

网友H:
我知道的有人做到了100倍啊

楼主:
14# yuyi21ic 嗯,达到-40db可以,但是40db好像达不太到。

楼主:
12# yangchao1988 就直接是个da输出个电压给控制端而已啊,电路很简单。

楼主:
15# 碧天伊剑 他可能是加上前级放大和后面扩压达到的吧。

网友I(2011-09-28):
顶,现在也在用这个芯片做AGC电路,有经验的大侠分享下呗

网友I:
怎样在30dB以上增益不自激呢

网友J:
这个芯片画板要注意走线,而且电源要用钽电容滤波退耦,注意控制端电压是负的,我之前做的几个,可以达到80倍以上的放大,而且10Mhz时候波形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