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反激型电源的一个小模块

楼主(2011-08-08):
请问下图中画圈的那部分是做什么用的呢?据说是为了保护二极管,那么他具体是怎么保护的?

楼主:
这个是不是用来消除状态切换时产生的尖峰电压的呢

网友A:
这部分是为了使二极管“软”关断。“软”关断可以减少开关电源对外部设备的干扰,但要稍微降低一点效率。

楼主:
那请问那个电容C1的耐压值为什么要取那么高呢?

网友A:
4楼:
没有必要那么高。

网友B:
圈中是RC吸收回路,吸收当二极管不导通时的反向尖峰电压过高引起整流管击穿或发烧历害。C值大小可以根据反压电压及吸收电流大小可以调整的。C大吸收电流大RC发热相对会高,整流管会好些。/要折中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