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升压电路中用到8个引脚的SOt23封装的IC有哪些啊?

楼主:
请问有谁知道升压电路中用到8个引脚的SOT23封装IC有哪些啊?
升压电路:就是常见的Boost电路。
IC的7脚控制BOOST电路中的开关管。
现在我遇到的电路是将电子变压器的12V AC输出,经过该IC控制的升压电路,输出20V

网友A(2011-08-08):
DCDC升压倒是很多,为什么非得用SO-8的呢,难道是板子封装已经定好了

楼主:
2# china_tongxin 不是,是抄板啊。。。
能不能这样理解,因为普通的BOOST电路,是经过整流的,控制IC可不可以就可以认为是DC-DC的呢?

网友B:
那个应该是PWM控制器,典型自举电路。但是好像还少很多电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有些什么IC是这功能的呢???

网友C:
mc34063就可以吧

网友B:
在功率要求低的情况下用MC34063确实可以,它集成了升压电路中的大部分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我需要7脚控制开关管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功率较低时使用,还有别的控制IC吗??

网友D:
楼主是在抄板吧。

网友E:
3842 3843就挺好的,我一直用了。试试吧

网友B:
可以试试IR2104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差不多。。。学习学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不是的,,,就驱动单个MOS。。。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觉不是。。。

网友B:
IR2104不是7脚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