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环的电流流向

楼主:
最近被4~20mA电流环的电流流向问题困扰很久了,还好想起了二姨家,特来求助。如下图一:假设我们现在测量T1~T2摄氏度范围内的环境温度,先用电桥将PT100转换成电压信号,再用后面的运放处理后将电压信号转换成0.8V~4V的输入信号(其中,0.8V对应T1摄氏度时的温度,4V对应T2摄氏度时的温度)。那么按照图中右下角的公式:
I=Iin*100,并且在Rin为20K的情况下,将得到4~20mA的电流,最后在接收端用RL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现在的问题是:Iref和Ireg这两部分电流肿么办?我认为它们也会先通过XTR115的Iret引脚再经过RL流回到电源VLOOP的负极。真是这样的话势必会对测量产生影响,我一直认为I=Iin*100+Iref+Ireg。希望各路大仙各显神通,棒棒俺解决这一疑问。最后再上传一份XTR115的PDF。

楼主(2011-08-08):
请求斑竹帮我把此帖移到技术板块,不小心发错地方了。

网友A:
应该发到技术版块去~

楼主:
应该发到技术版块去~
引用 网友A:
偶也是这样想的,有劳斑竹了。

网友B:
没有关系。
3脚流入的电流要经R2(芯片内)再流到电池负极。该电流在R2上的压降经R1反馈到A1同相输入端,A1将控制Q1减少流过Q1电流。
注意R1是2475欧,加上R2的25欧,恰为2500欧。2500欧恰是R2的100倍。实际上,输出电流是Iin的100倍,正是从这里来的。

网友C:
"我一直认为I=Iin*100+Iref+Ireg",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人家不是已经明确的告诉你“I=Iin*100”了吗?既然这样,你还要“一直认为I=Iin*100+Iref+Ireg”?

网友A:
Iref、Ireg是在内部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