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压信号的检测电路?

楼主(2011-08-08):
利用CA3140进行比较电压,电压超过一定值时给出触发信号到单稳态触发器,然后再连到单片机的引脚检测,电路如图所示,大伙帮看看有何问题没有?这里的问题就是12V的信号到5v信号的转换,好像不对,看了芯片资料上给出的转TTL电平的方式,加了个6.2v的稳压管

楼主:
就是想通过单片机的引脚来检测传感器出来的一个电压脉冲信号,这样电路可靠么?

网友A:
改用LM393之类的比较器,不用12V电源而使用5V电源就可以实现楼主的目标,比这个电路省事。

楼主:
忘了说了,电路前段用了放大器就用了12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