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开关电路中,一个问题。

楼主:
我想问的是,若中间这个MOS管持续导通的话。会不会烧掉什么东西?实际电路中呢

楼主(2011-08-08):
在考虑该确定多大的开关频率时,与电感的参数有关系吗

网友A:
MOS管持续导通,可能烧掉管子,可能烧掉电感,也可能损坏电池。
通常是先决定开关频率,由开关频率和其它参数要求决定电感量。

网友B:
MOS管持续导通,导通后MOS管电阻很小,这样,电池,电感,一个很小电阻的MOS管构成回路,势必烧掉,耐电流值小的那个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大叔。我查了一本书。书上说,开关频率越低,输出电流越小,使用的电感量应该愈大。  为什么输出电流越小,使用的电感量就应该愈大呢?

网友A:
5楼:
“书上说,开关频率一定,一般输出电流越小,使用的电感量应该愈大”
这个结论倒是大体上没有错,但没有谈到影响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的其它因素,也没有说选择电感量需要考虑的其它因素。
这是典型的Boost电路。其工作是功率开关管导通(如同将电感右端短路到地),电感中电流线性增加;然后功率开关管截止,电感储存能量通过二极管向图中电容C1和负载释放。那么电感中储存能量显然与电流增加值有关,电感量越大,开关管导通期间电流增加得越少。所以输出越小,电感量应该越大。
这只是最粗略的解释。相关计算需要对Boost电路工作过程有详细理解才能够进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我还有疑问。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不加反馈),跟什么有关系呢?  我仿真的时候发现这个电路的输出会固定在一个值。  开关频率好像对它有影响。但我不明白他们的关系。占空比好像也对它有影响。。。。请教老师。

网友A:
7楼:
“我仿真的时候发现这个电路的输出会固定在一个值。”
不可能。无论输入电压变化,还是负载变化,输出电压都会变化。

“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不加反馈),跟什么有关系呢? ”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第一篇,第二章,第三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我的意思是说,输入电压不变,负载不变。只是改变开关频率,或改变电感大小,  他的输出电压基本不变啊。

网友C:
各位老师,这个电路怎么实现升压的啊?

网友D:
各位老师,这个电路怎么实现升压的啊?
引用 网友C:

Vout=Vin/(1-D)

网友E:
很不错帖子。12V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