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S232-485模块遇到的诡异问题

楼主(2011-08-08):
背景:想通过单片机的RS232口转成485电平控制5个下位机,用的是外接电源供电的RS232-485转换模块,
     外接电源是12V,来自单片机电源系统,即不存在共地的问题
问题:
     1.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直接向下位机发命令,下位机可以正确执行,而且可以正确回复
     2.我用单片机的串口向下位机发命令,    下位机可以正确执行,但是回复不对。
        比如应该回1B 04 01 FF FF 0A,它会回复 9F 55 DF FF AF等
     3.我用的232-485转换模块和PC机只有RX,TX,GND相连
       和单片机也只有RX,TX,GND相连

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谢谢

补充:问题的表层解决:

    之前上位232和下位485设置的是2400波特率,我都改成9600后接收也变正常了,问题更奇怪了

网友A:
给出你的485接口电路,另外终端电阻要接上,不过楼主的问题更像是软件编制的问题。

网友B: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但弄过一次232,真把弄晕了,原来是调试软件有问题,那个STC官方调试软件,有效验行,没有校验有时行,有时不行,这个至今没搞清什么原因,而丁丁的那个SSCOM32没有效验行,有效验不行,晕啊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单片机设置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最典型的485接口电路,终端电阻也加上了,问题难以理解的地方就是PC机可以正确接收,而单片机不能正确接收

网友D:
STM32芯片,8M的晶振,在2400波特率时,波特率有没有误差?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就是最典型的485接口电路,终端电阻也加上了,问题难以理解的地方就是PC机可以正确接收,而单片机不能正确接收
引用 楼主:

这正说明你的MCU程序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波特率不对啊

网友F:
如果调不出来,我有485转232模块,是有源的。可能价格贵了点,但其他还好。。。如果要帮助请拨13251475212

网友G:
很有可能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H:
pc可以通讯,回复正常.可能是单片机的软件问题(接收部分)

网友D:
谁对STM32熟悉?
STM32芯片,8M的晶振,在2400波特率时,波特率有没有误差?

网友I:
LS,晶振频率不等于串口外设模块的频率,32位MCU一般时钟模块都有PLL,外设模块有分频系数之类东东。 应该自己先确定时钟模块出来的主频再根据公式计算波特率,

网友J:
一般串口波特率建议用11.592M这种不是整数的晶振误差比较小,内部的分、倍频都以2的幂为基数,用整数的晶振误差反而大一些

网友G:
无源的485转RS232模块要通过电脑串口供电,单片机开发板的串口普遍没有给模块供电的功能...

网友K:
你在程序里面把接收和发送的切换时间延长一点呢。。。。

网友L:
485时钟控制端时序上的问题。速度提高后,相当于发送转接收后中间空档延长了,使发送方、接收方都能稳定下来。通俗一点讲就是485芯片2、3脚置高,复位时序上的问题。

网友M:
接口电平不对

网友N:
用示波器测试串口的波形,很容易分析出原因的。
调试程序,和调试硬件电路一样,也是需要仪器测试的。

网友O: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P:
应该是15楼说的,你给232转485供个电源试下,应该好用。
用微机的串口,串口里面的4和7脚是给模块供电的,单片机之所以能收到数,是因为TXD发送数据时,有些感应电使用电路免强工作。

网友Q:
图呢?给一个图!

网友R:
测一下单片机接收引脚上的数据,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S:
大家好,我是新手,向前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