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磁阀的电阻和电感疑惑

楼主(2011-08-08):
目前在用一款电磁阀,24V直流供电,用稳压源的时候显示电流0.02A,这样是否意味着其电阻为1200欧姆?
此外,对于直流电磁阀,如何确定其电感?
在用继电器对其进行驱动的时候,RC吸收回路的参数应该怎样选取呢?

网友A:
电阻是否1200欧姆,拿块万用表量量就知道。
要确定其电感量,用电感电容表量量。某些万用表也可以量电感。要准确,用电桥。
上述两项测量,断电时再进行,且应该断开电磁阀一端进行测量,以免电路中其它元件影响测量结果。
电磁阀通常不使用RC吸收回路来抑制断电时产生的电压尖峰,而是使用二极管续流来避免电压尖峰。

楼主:
万用表直接量的时候是5K欧姆的电阻,不太清楚2者间的误差的原因。
RC吸收回路是指在用继电器驱动电磁阀的时候,并联在继电器两端的,其取值应该和电磁阀的电感相关,但是我不太清楚具体的关系。简单的示例就如下图:

感性负载就指的是电磁阀
2# maychang

网友A:
3楼:
不对了。
前面说电磁阀时24V直流供电,此图却标注了L和N,是一条火线一条零线供电,亦即交流供电。

楼主:
不好意思,这图是从别人那拉过来的,L即代表24V   N表示接地
4# maychang

网友A:
5楼:
既然是“L即代表24V   N表示接地”,那么不必使用RC吸收,在继电器接点两端并联二极管即可。
并联二极管的缺点,是电磁阀断电时会延迟一小段时间才动作,但电磁阀通常不会对动作时间有很高要求,所以这点延迟无关紧要。

楼主:
在继电器的两端而不是电磁阀两端并联二极管? 感觉应该是在电磁阀的两端并二极管。
6# maychang

网友A:
7楼:
Sorry!敲错了,是在线圈两端并联二极管。

楼主:
因为在直流的场合,才不加RC吸收电路么?
8# maychang

网友B:
如果是继电器驱动,个人认为不需要加吸收电路,因为根据你提供的数据,线圈电感没有太大的能量,何必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