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atoCADPCB转化成protel99se格式!

楼主(2011-08-08):
我是按这个操作进行的,
如何将autocad格式文件转到protel pcb里打开?
在CAD里面将图保存为.DXF格式,版本选为2004 DXF以前的版本,,然后打开PROTEL PCB 按IMPORT就可以了
但转化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请查看附件!

帮忙解决下,请留下一下qq号!

网友A:
AUTOCAD2008板框文件转到Protel 99 SE操作方法 在画电路板过程中,我们往往需要把结构工程师提供的AUTOCAD板框文件导入到Protel 99 SE pcb文件中。现我把我AUTOCAD2008板框文件转到Protel 99 SE操作方法写下来,希望对有需要的网友有所帮助。方法很简单就几步:用AUTOCAD打开板框文件,删掉多余内容。         点击菜单中的“文件”--“另存为”,格式选择为“AUTOCAD 2000/LT2000图形*.DWG”,并点击“保存”。就完成了AUTOCAD部分。                打开Protel 99 SE,并新建PCB文件。       打开新建的PCB文件,使用Protel 99 SE的导入功能导入CAD文件。        点击“File”---Import,在对话框中选择刚才AUTOCAD输出的文件。        并点击“打开”。弹出的导入对话框中保持默认参数点击“OK”导入文件。                                                          文件导入成功。
AUTOCAD2008板框文件转到Protel 99

楼主:
您好! 我用的是AUTOCAD2004导入的,现在还是还是以前的问题,请您帮我导入protel99sel变成protel格式,我可以直接用protel9se打开;你用的protel99se是哪个版本的

谢谢!

网友A:
PROTEL99 不支持AUTOCAD2004格式,我上面不是说了得AUTOCAD 2000格式。

网友B:
801 803.rar (29.66 KB) 给你导入了,有些地方断的线是因为cad 多段线的问题,要cad中修改,不过如果99中手工连下也问题不大。自己看着办。

楼主:
您好!
  我是选择了AUTOCAD 2000格式,我说我的AUTOCAD是AUTOCAD2004的!

网友C:
出现上面的问题  我记得应该是多短线的闭合和不闭合的问题,楼主可以查查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