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数模 模数

楼主(2011-08-08):
关于单片机对数模和模数处理,有什么境界吗?小范围和大范围,简单的和难的,,,,,还是其他,,,,

网友A:
其实数模和模数转换是一个模块,中国好像在这方面投入的不多,这块也比较难!如果搞好了你的学习就进入了一个高水平!

网友B:
高精度的(比如6位半万用表里面的AD转换),高速度的(比如雷达、软件无线电里面的AD/DA)就是难点。
我要妄自菲薄,高速AD有专门的研究所在搞,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要知道,这些对大陆是禁运的,自己搞不出来,很多雷达都没的做了。

网友C:
牛鼻滴高速AD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