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NUC140 芯片SWD被锁

楼主(2011-08-08):
JLINK V8 + NUC 140VE 连接方式 GND VCC CLK DAT REST 5线连接
在编写测试程序中测试初始化时钟代码,以便熟悉MCU特性;
以下代码中注释掉 PLL模式设置后写入芯片后就找不到芯片了;
试过ICP(PB15接地),不知道是不是没有BOOT代码,连接不成功。

        DrvSYS_UnlockProtectedReg();        //解锁

           DrvSYS_SetOscCtrl(E_SYS_OSC22M,1);                //使能时钟 E_SYS_OSC22M
        DrvSYS_SelectPLLSource(E_SYS_INTERNAL_22M);                //选择PLL时钟源
        DrvSYS_SetPLLMode(0);        //1:PLL处于power down模式.        0:PLL处于normal模式.
        DrvSYS_SelectHCLKSource(2);
        DrvSYS_Open(50000000);                           //根据PLL源时钟和目标HCLK时钟频率,配置PLL设定值

        DrvSYS_LockProtectedReg();                //上锁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现象呀?应该怎么解锁?

网友A:
上新唐官网,下最新的ICP程序,用ICP程序连接一下,就会提示解锁了。

网友B:
ICP5008确实不错!!! 俺现在建议网友们使用。

X-Hawk辛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去找找

楼主:
是这个程序吗?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exe

连接不上,是不是PB15接地后连接呀,没有反应;

另外需要N_LINK呀,手上只有J LINK V8

[local]1[/local]

网友A:
是这个。需要Nu-Link,
菜农的淘宝上应该有卖,呵呵

网友C:
ICP5008确实很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想办法弄个NULIN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