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推荐几个三极管

楼主(2011-08-08):
我们想用三极管做放大器,一级放大倍数约为100倍,频率为10M-20MHz,试过几个三极管,频率高了都不行,希望大神们推荐几个可以满足20MHz频率的三极管,跪谢:)

网友A:
去NEC、东芝、和NXP的网站上看看吧。还是有很多的。

楼主:
木有查到合适的,希望有经验的给推荐几个吧

网友B:
总需要说说负载大小、负载性质、输出幅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电路图,第一、三、五级是射随器,用来匹配阻抗神马的,第二、四级是放大器,每一级100倍多一点。但是这个三极管频率只能到1MHz,高了就不行了,想换个可以做到20MHz的

网友C:
你都试过什么三极管?现在常见小功率管如9011、2N2222、2N3904、2N5551都是100M的,应该可以用,是在不行可以用9018、MPSH10这些600M左右的管子。怀疑根本不是管子的问题,而是你的电路有问题。而且三极管单级放大要100倍只能用变压器耦合,做到完全阻抗匹配,把三极管的潜力挖干净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就搭了一级,试过9014、C3355、9018、3DG6、3904都不行,频率高了都不行。2N2222仿真的都不给力,1M一下还行,高了就不行了

楼主:
我试过的那几个管子,基本是在1MHz一下放大都能到100倍,频率高了就不行了。

对不起,本站规定会员每小时最多只能发表 5 个帖子。
十分蛋疼加无奈

网友B:
6楼:
你首先要了解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是什么意思。例如S9018,标注特征频率最小700MHz,意思是接成共发射极电路,频率到700MHz时电流放大倍数下降为1。假定某管特征频率恰为700MHz,那么频率为70MHz时电流放大倍数为10,频率35MHZ时电流放大倍数为20,依此类推。
另外,频率高时电压增益下降,不仅仅是管子问题,负载性质关系很大。无论什么负载,必具有一定分布电容,例如你的示波器(我猜测你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电压),探头X1档的输入电容可能有100~200pF,X10档的输入电容也有10~20pF,你的电路中R5和R11两端分布电容也有数pF。而20pF电容在20MHz时容抗为398欧。即使R5两端分布电容(包括管子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分布电容)仅2pF,其容抗在20MHz时也是3979欧,与3k欧负载电阻相比较,不可忽略。而9018输出电容据手册为1.7pF。这里还没有考虑米勒电容的影响。
可见不是换频率特性好的管子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要使频率响应直到20MHz仍平直,就要避免这些分布电容影响。方法有:使用共集电极-共发射极放大,使用共集电极-共基极放大,使用共发射极-共基极放大,负载电阻串联电感补偿,负载电阻并联电感补偿……等等。这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楼主:
10# maychang 十分感谢大神回复了这么多,我确实是第一次拿三极管做频率这么高的放大器,之前只是书本上学了点东西,但是实际搭起电路来才发现各种问题这么多。
首先你说的特征频率,这些东西我是知道的,书本上学过。
第二,加电容电感补偿我也试过,可能加的不是很合适吧,不是很给力,我会再试试的。
第三,示波器探针的问题我确实是忽略了。不过同学在放大器后级加了个射随器效果就好了很多,我想应该是这个问题吧,射随器把探针隔离了。
最后你说的那些方法我也会试试的。再次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D:
先改变下电路的结构  改用频率特性更好的共基电路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尝试一下

网友E:
lz用此电路做实验,还是用在产品上的?

网友F:
单管 20MHz放大100倍?

楼主:
14# jack_shine 做实验,老师留的题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有何不妥?

网友G:
是不是C4、C7过大?先去掉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很理解,把电容去掉以后净输入阻抗不是会变的很大吗,那样的话放大倍数就很小了啊

楼主:
现在搭了一级放大,然后一级射随,把电路图里面的R5换成了2K,R6为510欧,放大倍数没什么变化,只是把Ic变大到了4mA。在10MHz的时候可以放大100倍,20MHz5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