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为什么必须先配置时钟再配置GPIO?

楼主(2011-08-08):
STM32为什么必须先配置时钟再配置GPIO?
如果不配置时钟,或者顺序相反,GPIO将不能输出信号.
还有,时钟在单片机中是处在什么地位?

楼主:
求大虾多多指点啊

网友A:
配置时间是指启动RCC中相应的外设时钟?

楼主:
我想知道,貌似时钟如果不配置,任何IO口都是不能工作的。不知道单片机内部,时钟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不是时钟就是代表晶振的脉冲,然后驱动里面的电路工作?

网友B:
ARM的芯片都是这样,外设通常都是给了时钟后,才能设置它的寄存器(即才能使用这个外设)。STM32、LPC1XXX等等都是这样。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省电,使用了所谓时钟门控的技术。
这也属于电路里同步电路的范畴:同步电路总是需要1个时钟。

网友C:
如果LZ真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建议你找一本有关逻辑电路的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参考下。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挺有道理的。感觉如果要彻底理解单片机内部工作原理的话,还需要学很多东西。

网友D:
5楼说的不错,当你想关闭某个IO的时候,关闭它想对应的时钟使能就是了,不过在51里面,在使用IO的时候是没有设置IO的时钟的,还有在STM32中,有外部和内部时钟之分,关于时钟等好好研究

网友E:
51单片机不用配置IO时钟,只是因为默认使用同一个时钟,这样是方便,但是这样的话功耗就降低不了。
例如,某个功能不需要,但是它还是一直运行。
stm32需要配置时钟,就可以把不需要那些功能的功耗去掉。

网友F(2011-10-26):
stm32的时钟确实够麻烦

网友C:
任何MCU的任何外设都需要有时钟,8051也是如此;STM32为了让用户更好地掌握功耗,对每个外设的时钟都设置了开关,让用户可以精确地控制,关闭不需要的设备,达到节省供电的目的。

网友G:
找本数电的书应该会有

网友H:
这个ARM公司的事了吧

网友I(2012-06-06):
我昨天就是先配置的GPIO 然后使能时钟  然后配置的UART      出现的现象  调试时 Peripherals  看不到GPIO配置的变化。

网友J:
养成习惯就好了,凡事都有步骤和规则

网友K:
应该是所有寄存器都需要时钟才能配置吧,寄存器是由D触发器组成的,只有送来了时钟,触发器才能被改写值。

网友L:
时序逻辑电路没有电压,时钟,工作不了.
-----并非指简单的:与/或/非逻辑,时序逻辑是由N多与或非组成.时钟是它们集体/协同工作的基础

没有时钟想让它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白费劲------先后顺序

网友M:
嗯 原来用单片机不用管外设时钟,看了这个帖子,明白了stm32的事,谢谢

网友N:
stm32我知道了

网友O(2014-07-15):
学习了,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P:
没有时钟怎么操作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