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1一主控芯片的系统外围器件很多,一般要注意哪些

楼主(2011-08-08):
这些天帮老师做个小东西,老师说这东西是个项目,到时候用在工厂上当面板用,当时俺三年的内功气冲丹田,谁知只留下模糊的要求然后拍拍屁股出差去了。现在系统的各个模块已近逐步测试通过,其实也就通过计算光电编码盘来的脉冲,在数码管上显示电机走得距离,还有一大堆开关,和6个继电器由于io口不够用了2片573和一片244。现在有点怕到时候到工厂,电路连个屁都没有,想请教各位高手,要注意哪些。

网友A:
继电器搞个三八译码器可行否?或者再加个处理器 哈哈

楼主:
38在任意时刻只有一路输出是低其它都是高的  继电器之间要求独立控制

网友B:
注意电气隔离问题
注意上下拉设定 避免继电器在MCU上电过程中误动作

楼主:
电气隔离  该隔离的我已经都隔离
但是你说的上下拉设定,是指什么?是电流过大问题?
继电器的电源是独立的 应该可以防止误动作

网友B:
IO口在上电过程中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为了保证控制继电器的IO口在上电过程中状态确定
就需要设置上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