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 PWM与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2011-08-08):
PTPER,PWM周期寄存器设定PWM周期为100
PDC,占空比设定为50
这时候占空比应该是 50/100=50%的吧
为什么我用示波器测到的占空比是25%,只有一半
PDC设定为100的时候,占空比也只有50%而已
PWM设置如下

PWMCON1=0x0077;    //PWM为互补模式,并使能#1,#2,#3三对PWM输出
PTPER=100;    //设置PWM频率为20k
DTCON1=0x0040;    //死区2us
OVDCON=0x3f00;    //由PWM发生器控制#1,#2,#3三对PWM输出
SEVTCMP=0;     //不使用特殊事件比较寄存器
PWMCON2=0;     //允许占空比更新
FLTACON=0;    //不使用故障引脚
PTCON=0x8002;    //使能pwm时基,1:1预分频比,连续向上/向下计数模式

网友A:
这些还是自己看手册解决吧,别人也未必用过这个型号。

网友B:
你如果设置中心对称的,那么PDCx 的值应该PTPER 中的值的两倍+2才能达到100%。而互补模式应该就是中心对称的。

网友C:
我记得似乎非中心对称模式,占空比的单位1也是FCY/2。所以25%是正常的。你看看手册吧,不会错的。

网友D:
我刚好用这款芯片  没看见你的占空比寄存器PDC的值呀

网友D:
占空比=PDCX/2PTPER  所以你要得到50%的占空比的话 PDCX的值应该取PTPER一样大

网友E(2015-07-25):
你好,我也最近在搞这个问题,怎么也出不来波形,请问你波形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