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在LDO后面加一个电感有什么好处么?

楼主(2011-08-08):
近日看到一个电源的板子上有个LDO(GM1117-3.3)的后面加了一个电感,思前想后愣是想不出他为何要在LDO后面加上一个电感,请问下各位兄弟,在LDO后面加一个电感有什么好处么?

具体见附图

网友A:
滤波  可以抑制冲击电流 据说

网友B:
10uh的估计就是率高频了.

网友C:
做滤波用的,虽然实际作用不大。

网友D:
LDO的文档里从来没见过这种接法,最好别学。
我碰见过一个板子用类似接法,只是电感换成磁珠,结果LDO反而工作不正常,输出隔一会就来个跌落很大的脉冲。

楼主:
但是我可是第一次看人加这个,所以搞不懂

网友E:
3个作用,
1:组成LC 滤波电路
2:电感拿掉,可以测试后端负载电流
3:方便调试:万一后端板子不工作,取掉电感,可以判断前端电压是否正常,而不用拆LDO,拆了电感,焊飞线可以接稳压电源调试。

网友F:
最好别加L,有可能在某种条件下振荡。

楼主:
这个是用在户外空旷地带的产品,是不是需要应对防护方面的要求呢,其实它这个电路的前面已经做了很多雷击浪涌方面的防护了。

网友G:
要加也加个pi型滤波啊,后面的电容100uF+100uF也太大了吧,你还不如上一个钽聚合物电容,滤波要的是ESR。1117本来就不是什么好电源,一个1117还没你那一个电容贵呢,本来LDO是为了减少面积的,结果你弄了一大堆,要是数字电路板电源没必要这么苛刻。

网友H:
LDO输入输出加电感磁珠容易出现稀奇古怪的问题,BM1117输入输出电容可以用2.2uF贴片代替大容量电解电容,节省插件费用,而且输入输出不需要电感磁珠,电路更简单,更高效。

网友I:
LDO的后面是不允许加感性负载的。

网友J:
别加,上电会发生震荡,去掉后电容也要改小,不然冲击电流太大

网友K:
一般是搭建成pi型滤波器,一般和扼流圈共同滤除共模差模干扰

网友L:
弊严重大于利,无须

网友H:
加电感或磁珠是为了抑制纹波,1A大电流的BM1117有个特色就是输入输出电容可以做到2.2u,输入输出均不需要电感或磁珠,避免了由于温度忽高忽低造成振荡。需要样品的可以和我联系,QQ:1035519216

网友M(2013-10-18):
你好,我有一个高频模块,接模块前电电源也串了个电感,还有个旁路电容!我现在也不清楚作用跟电感值!

网友N:
AMS1117,LDO我们(深圳百盛电子有限公司)有,QQ:1094642907

网友O(2013-11-20):
引用 网友H:
加电感或磁珠是为了抑制纹波,1A大电流的BM1117有个特色就是输入输出电容可以做到2.2u,输入输出均不需要电 ...

温度影响,是指磁珠阻抗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E:
3个作用,
1:组成LC 滤波电路
2:电感拿掉,可以测试后端负载电流

这样接电感就没有不好的作用吗?

网友Q:
大胆猜测,设计本电路的人是个新手,想显摆一下

网友R:
也许是比较特殊的电源要求?

网友S:
确实不知道加这个电感有什么好处,除了带更多的问题之外。